[求助] fillcap无法过LVS的问题!!!!!!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4-04-26):
rt,加入了fillcap就无法过lvs的问题,求解决方法啊。layout会提取fillcap的电路分析,而.v转的sp网表是没有fillcap这器件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出错的,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导出netlist时要把fillcap也写出来。

网友(2018-11-13):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FILLCAP导出netlist具体要怎么导

网友:
fillcap本身或者用gate做cap,或者用source/drain做cap,本身就有管子的信息,你如果.v转过去是空的,当然要报错。可以从schematic或者gds里面抽出它自己的s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