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尺寸不同的两个MOS管之间的阈值失配电压如何计算?

楼主(2014-04-26):
根据阈值失配电压公式:sigma_Vt = Avt/sqrt(W*L),可以计算失配电压,但这都是针对两个尺寸相同的管子而言,
如果两个管子尺寸比值是1:2,失配电压如何计算?公式中的W该如何取值?

网友:
只有match的时候才会计算mismatch吧?
初学者路过,帮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sigma=((sigma1/2^0.5)^2 +(sigma2/2^0.5)^2)^0.5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pdk给的失配先算成每个管子自己的失配,在求两个管子的失配的rms

网友:
一般的失配公式是建立在mismatch很小的情况下的,近似于小信号分析的情况。

W/L比不同的话,属于大信号分析的范围了吧。运放平衡的时候,两边电流都等于ISS/2,根据饱和公式就可以算出M1 M2的VGS,然后相减就可以得到失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发个计算此种失配的相关文献吗?

楼主(2015-01-12):
回复 网友C:

   请教自失配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