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电路后仿真

楼主(2014-04-26):
各位:      目前在做一个数模混合电路,马上要画版图了,数字部分是用Vrerilog写的,请问怎么将数字后端实现的版图和模拟电路的版图放在一起进行整体电路的后仿真啊,谢谢!

网友:
可以用跟你前仿真一样的方式

网友:
spectreverilog或者ams,数字电路sdf网表反标~其他没啥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那样干过,很怀疑是否能跑的动。我想你如果要跑数字的版图+模拟的版图那就拿数字的gds直接抽后仿,然后在candence里建个config文件数字,模拟都选后抽取文件就OK了!

网友:
不一样吗?。。。

网友(2014-09-16):
nawei大虾提供可以参考的资料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