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delta调制器的积分器

楼主(2014-04-26):
积分器单边输出

积分器单边输出

积分器的单边输出波形

积分器的单边输出波形

请问积分器的单边输出会出现波动,是怎么回事?红色圈里的波动是怎么回事?SC积分器在积分相时,其运放的两输出会短接,谢谢!

网友:
检查仿真器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一般情况下是仿真器的精度高了还是低了?给点建议

网友:
请问楼主设计的调制器是模拟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模拟的

网友:
你的是几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阶CIFF

网友:
是差分积分器吧。。差分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
仿真精度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导,仿真精度是在ADE中'simulation'下‘options’中的‘Analog’中设置么?如果是的,请问哪一栏是用来设置精度的,关于精度设置,一直没用过,还不清楚,非常感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差分结构的积分器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tran simu  --> option --> maxstep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