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做CTS的时候是如何处理MacroRAM的clock端?当做stop pin吗?

楼主(2014-04-26):
如题,各路大神版主求助,万分感激!

网友:
Yup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网友:
需要看你知不知道MacroRAM的timing model了,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么要将MacroRAM内部的时钟结点定义为stop pin,但是如果有timing model的话,一般定义为float pin,具体float pin的概念,可以去参考官方ICC的PPT、Lab啥的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