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gilent GoldenGate RFIC Simulation Software 2013.10 - 4.8.3 + FIX

楼主(2014-04-27):
i have uploaded Agilent GoldenGate RFIC Simulation Software  2013.10 - 4.8.3 + FIX in this page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43500&page=1&extra=#pid8137969

install steps

1. Install GoldenGate 2013.10 - 4.8.3

    tar xvzf GoldenGate-201310-4-8-3.tar.gz -C /opt (or your path)

2. Copy over the patched files on the install directory.
3. Open the license file and replace 000000000000 with your host_id.
4. Create the necessary variables in your .bashrc or equivalent:

    export CDS_LOAD_ENV=CSF
    export XPEDION=/opt/GoldenGate-201310-4-8-2
    export GOLDENGATE_LICENSE_FILE=$XPEDION/license.lic
    export HPEESOF_DIR=$XPEDION
    export XPEDION_CADENCE_VERSION=616-64b
    export PATH=$XPEDION/bin:$PATH

5. if you have ADS, change "export HPEESOF_DIR=$XPEDION" to "export HPEESOF_DIR=<ADS Path>"
    and add this line to bashrc

    export PATH=$HPEESOF_DIR/bin:$PATH

6. Launch the license manager:

    $XPEDION/Licensing/2013.09/linux_x86_64/bin/lmgrd -c $GOLDENGATE_LICENSE_FILE

7. In your Cadence installation hierarchy, edit $CDS_INST_DIR/share/cdssetup/setup.loc
   and add these two lines at the end:

    $HPEESOF_DIR/idf/ads_site
    $XPEDION/aa/$XPEDION_CADENCE_VERSION

8. Before launching Virtuoso, execute this in your $HOME directory:

    $XPEDION/aa/user_install.sh

9. Launch Cadence Virtuoso:

    virtuoso &

NOTE:

1- you can use spectre tech file for simulation with goldengate :)
2- if you want to use momentum in virtuoso you must install linux version of ADS
    you can download ADS 2014.1 from agilent site and crack with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41969&
    but if your ADS license.lic file is not accepted after checking.  use GoldenGate license.lic without any problem

网友:
求问,这一句
$XPEDION/Licensing/2013.09/linux_x86_64/bin/lmgrd -c $GOLDENGATE_LICENSE_FILE
是每次都要起动吗?
或只在安装时启动一次?

网友:
我會嘗試。

网友:
已经验证,这个工具99%没问题。
只是不能调用,ADS201401的图显功能?只能在IC616的环境中display
求解答??
好像是ADS的问题

网友:
再求Agilent goldengate中ADS Data Display起不来
的答案?
并老提示:
Loading alvs.cxt
# /home/agilent/ADS2014_01/bin/rfdeIpcBoot: line 17: .: vis-bootscript.sh: file not found
# /home/agilent/ADS2014_01/bin/rfdeIpcBoot: line 43: hpeesofemx: command not found
但是到ADS安装位置,vis-bootscript.sh是在那里的!

网友:
高手,多谢多谢!!!

网友(2014-07-15):
great!! I need this.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ectre RF and Goldengate?

网友(2014-08-15):
在ic615里调用goldengate仿真器的时候报license没有GUI的feature,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4-11-20):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tsmc的65nm的pdk。我用nch模型仿真的时候,goldengate可以仿真。但换成nmos_rf模型后,就会提示:
Error: Section 'tt_rfmos' could not be found in included file 'crn65lp_v1d5.scs'.

如果换成tt工艺角,就会提示:
Warning: Element 'M0' is defined as a 'nmos_rf', which is not valid as a model type, a defined model, or a defined network. (netlist.scs:26) [134.17]

两种情况仿真都不能进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ow you used TSMC Models in goldengate ?

网友:
good for RF design tool !

网友(2015-01-20):
I have downloaded all of the files, but where to find the license and crack files? thanks!

网友(2015-05-20):
回复 网友B:

   the same problem to me ......   have you solved it?

网友(2015-10-24):
启动的时候报错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opt/goldengate_482/idf/config/.cdsinit"
我去找了 确实给的goldengate 里面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hello mabas.masood i do the installtion as you write. but when i  strat cadence there is an error :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opt/goldengate_482/idf/config/.cdsinit"
i chaeck the /idf/config/.cdsinit  but there is no folder idf .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atś wrong?

网友(2015-12-02):
@mabas_masood can you give me your qq or wechat. i need help . i already installed ads, empro, goldendate, Cadence virtuoso, calibre and assura

The problem is i cannot connect ADS with empro and goldendate and also virtuoso
i can pay you if you help to do this all

网友(2016-07-14):
为什么我的ADE simulator选项中就没有goldengate呢?单独用ggsim可以仿真,但是集成不到ADE环境里,求助!!

网友(2017-05-22):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么,我的出现不能连接到license file 或者license file不能支持用户,还有我的ADE仿真器设置要么只有ADSsim 要么只有goldengate,大家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求解决。

网友(2017-07-20):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3:05:49 (lmgrd)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13:05:49 (lmgrd)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13:05:49 (lmgrd)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13:05:49 (lmgrd)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13:05:49 (lmgrd) 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13:05:49 (lmgrd)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13:05:49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13:05:49 (lmgrd) System Error: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3:05:49 (lmgr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documentation,available at "www.acresso.com".

怎么解决找不到license.dat的问题?

网友(2018-03-21):
mark一下,未来有用

网友(2018-07-02):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啊?我应该在哪里运行或者修改呢?

网友(2018-10-04):
回复 网友E:

   2017.01 GG 在这个群已经刚刚破解,不用再玩老版本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n you please tell us how to crack this?

网友(2018-11-14):
very good,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