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采样转换结果如何转换成单位为mV或uV的浮点数?

楼主(2014-04-27):
如题,例如我现在有一个32位的AD转换结果;LSB表示:0.001164153218269uV,如何将这个结果转换为单位为uV或mV的浮点数呢?

网友:
假设满量程输入是1Vpp,转换结果为x,转换为实际电压值的话,应该是x*1V/(2^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AD采样的结果存储在FPGA里面是一个定点数:如何将它转换为以V为单位的浮点数存储;

网友(2015-04-10):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你知道怎么解决了吗?

网友:
请教哪个AD有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