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一个LDO补偿原理分析(信元加一个反向电路做酬谢)

楼主(2014-04-27):
附件中的LDO补偿原理搞不清楚,有没有做过的,请指点一下,多谢了。可以提供一个反向电路做酬谢。

网友A:
首先这个电路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输出在Vx,输出阻抗Rout1,为误差放大级;第二级输出在Vg,输出阻抗
Rout2,为push-pull级,提高瞬态响应;第三级输出在Vout,输出阻抗Rout_eq,。电路有三个低频极点分别是输
出极点w0=1/(CL*Rout_eq),Vg处w1=1/(Cg*Rout2),Vx处w2=1/(C*Rout1)。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可推知主极点在输出(因为输出电容大,最大负载较小60mA);第二个极点在Vg
处,该点利用miller效应和电容倍增技术使Vg到地看到的等效电容为Cb*(gm8/gm3)*A3,(A3=gmp*Rout_eq)
;上面两个极点应该都在GBW内,而Vx处极点在GBW外。
      目前信息知电路有一个左半平面零点,约Z0=1/(1/gmb+Rb)*Cb。不知是否有输出分压电阻上并电容?
(这里会产生一对零极点,零点在低频后跟极点,有一定的phase boost作用)若只有一个零点Z0,该零点必
须在GBW内,以提供phase boost保证相位裕度。
这个的补偿思路就是在低频出现两个极点,快速的降低增益,在相位快扛不住时候(20degree左右)用零点
boost下,但增益缓慢减小,然后在GBW处也得到过得去的phase margin(我猜40 degree左右)。可能gain
margin挺差的。
        这里主要是在Vg处的极点不好看出来,采用的就是楼上提供的论文说的技术。我这里简单分析如下:
输出电压纹波(或变化量或小信号输出)vout,在电容Cb上产生的电流约为vout*CbS(忽略Rb和1/gmb的影
响,若考虑时,这里会有个左半面零点),该电流由M3到M8放大,gm8/gm3,即Vg节点看到的小信号电流为
:ieq=vout*CbS*(gm8/gm3)。有:Vg/ieq=1/CeqS (Ceq为Vg点到地的等效电容),
Ceq=ieq/VgS=vout*CbS*(gm8/gm3)/VgS=Vg*A3*CbS*(gm8/gm3)/VgS=Cb*(gm8/gm3)*A3.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加入消零电阻Rb的米勒补偿结构吧。第一级差分输入级(M1-M4),第二级缓冲级(M5-M7),第三级功率输出级(Mp),补偿实际是从输出Vout接回第一级的输出(Rb的上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不对啊,这个看起来有三个比较低极点,稳定性如何保证?但是从 LDO输出到第一极的输出是正向放大,不是反向。

网友:
下面说下个人看法
普通的密勒补偿电容两边的极性是负的,产生右半平面零点,然后再用调零电阻移到左半平面。

楼主图中的密勒补偿电容两边的极性是正的,直接产生了左半平面零点粗略位置是(gmp/Cb)*[gm7(ro6‖ro8)]

,LDO输出的次极点也移到了右半平面粗略(gmp/CL)*[gm7(ro6‖ro8)]这个位置

但是从M3栅极看到的密勒补偿后的极点是右边平面的,这个运放还有其它主要的补偿方式吧?

网友:
这是三级,没看到补偿网络,或者说这么点补偿是不够的,怎么保证稳定?

楼主:
这个是我看了别人的电路,没看懂过来问的。有两家都是这么做,我也是分析不清楚稳定性。

网友:
下面是个人看法:
本设计中有三个主极点,M4的漏极,M8的漏极和输出各有一个,另外米勒补偿产生的大的主极点在这里被弄到了高频处,可以忽略。电阻R和C产生一个左半平面零点,我仔细推导过,约等于R的倒数(因为M7组成的电流镜注入额外的电流到M8的漏极,使得该零点与M8的跨导不再相关),可以用来补偿一个极点。
M4的栅极电位设计的很巧妙,提高负载突变时的调整速度。

网友:
搂主的电路感觉不对。我修改了一下。
CC 是米勒补偿,提供主极点。 Cb 环路是前馈补偿,
用来降低damp facto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确定是对的,没问题的。我看了他们的电路,并测试了他们的芯片。

网友:
楼主你确定补偿电容两端的极性是相同而不是负的,如果将M7和M8的位置调换的话,那原理就和经典的ahujia运放很类似了

网友:
在不挂负载电容时也能稳定吗?

楼主:
外挂uF级电容,陶瓷电容,忽略ESR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外挂uF电容,ESR可以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外挂uF级电容,该电容为陶瓷电容,ESR可忽略

楼主:
我自己为什么回复不了?

楼主:
现在好了,输出有uF级陶瓷电容,ESR可忽略。

网友:
我曾经看到有文献提到这种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是哪个文献了?

网友:
电容倍增,将输出端的主极点向低频移动了。你要给出输出电容的大小,负载范围,还有补偿电容的大小。

网友:
问题是从输出端看进去电容没有倍增,反而降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大电流是60mA,从轻载到重载全稳定,输出接的是4.7uF陶瓷电容。反馈回来的电容CB是1.5p,电阻Rb是66k。

网友:
FYI
active capacitor multiplier in miller-compensated circuits.pdf (196.37 KB , 下载次数: 585 )

网友:
稍等会,我把分析过程给贴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再仔细考虑一下看看。

网友:
尽量将Vx极点往高频推,让Vx远离GBW,要么减小该节点电容或这输出阻抗,若大电流减小输出阻抗,输入gm会变大,带宽也变大,Vx,和GBW都向高频移动,稳定性未必改善,若减小L,offset会大,同时regulation,psrr也降下来。肯定不能这么做。所以需要一个GBW外的零点来保证下增益裕度。
    另外就是Vout和Vg哪个是主极点的问题,从楼主给的数据信息可以判断,Vout是主极点。若没有这些信息,肯定也是将主极点放在输出,原因就是小电流或空载时的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我再自己算一遍,纠结了几天了。我有nodic 24L01 nordic NRF905 infenion SLECLX680(pdf) ADI admtv102
maxlinear mxl5007 nxp NXP_PN544_NFC_Controller_CAR-1101-902(pdf) CSR BC3 bluetooth ADI ad7688(pdf)
ADI ad9245(pdf但不清楚) maxim max2742 broadcom BCM4325GKWBG(PDF) 2042(PDF) 泰景 ATV silconlab FM_si4700
TI 2430 2500  1101 TPS63000 MP2307DN MPS(PDF),你要哪个电路?站内消息告诉我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M5,7的drain那里是不是一定会存在一个二倍于Vg处极点频率的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不会,但我在分析推导下看看。你是考虑那里有个前馈通路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因为M7和M8的输入信号不是完全差分的,不会有一个2倍极点的零点,但会有个n倍极点的零点,也就是高频的零点,而且这个高频的位置不可控,我觉得不会用这个去补偿或其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我也看到了是1:4的 而且G点看到的电容大太多 确实需要考虑如何进一步让电路稳定

网友(2014-09-19):
楼主的结构与此结构看起来很像,但是差了一个电阻,供楼主参考
等有空推导一下楼主的。
参考文献 ldo q.pdf (1.17 MB , 下载次数: 359 )

网友:
学习下,下载不了东西,帮你顶下拿积分。

网友(2015-08-26):
最佳答案存在大面积的错误,原paper也有局部的错误,错在那里,为什么错,这些放在后面谈,现在先从正面开始说。
Rb,M3组成电压并联负反馈,加上Cb构成微分电路,下图我用蓝框框起来,认识到这一点是理解整个ldo补偿原理之关键!

我们先断环,参见下图,正确的断环位置对简化分析非常重要,原则是将补偿回路和主环都断开,即不遗留下子环。所以在输出端2个x处切断,左边用斜线连在一起作为输入,设输入电压相量Uin,考虑负载效应,将R1,R2复制后接输出到地。(最佳答案和paper是在R1,R2中点分压处断环,也是可以的,环路增益表达式将完全不同,它可以看到极点分离,但是会造成分母化简异常困难)

因为电压并联负反馈的特点是低的输入输出阻抗,设Cb左端虚地,则流过Cb的电流为Uin*jωCb,该电流流过Rb形成压降-Uin*jωCbRb,该电压产生3个电流I1,I2,I3,参考方向标于图上,则:
I1=Uin*jωCbRbgm4

I2=Uin*jωCbRbgm8

I3=Uin*jωCbRbgm4*Za*gm7*k
其中K为M6,M5尺寸比,Za为节点A阻抗
可以看到,电流相量超前电压相量Uin 90度,正是这个超前,补偿了主支路电流的相位滞后,是为微分电路补偿之物理概念。

从上面3个式可以看到,I3比I2大得多,所以M8支路I2可忽略,注入节点B的电流只有I3。注意M8同时也是主反馈环的支路,基于同样理由,也可忽略,即M8在整个AC分析过程中可忽略(实际上,M8的作用仅仅就是提供直流偏置,在闭环下通过DC负反馈建立起M6的正确的直流工作点),这样节点A成为补偿支路和主反馈支路之交会点,其后为公共通路,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相位超前电流I1和主电流在节点A相加,将产生左半平面零点,我们来看看这个零点是怎样产生的:
设反馈系数F=R2/(R1+R2)
主支路注入A节点电流=Uin*F*gm1,与微分电流I1相加,则
注入A节点总电流=Uin*(jωCbRbgm4+Fgm1),所以
环路增益=-(jωCbRbgm4+Fgm1)gm7*K*gmp/((jωc1+gds1)(jωc2+gds2)(jωc3+gds3)),其中c1,gds1,...分别为A,B节点和输出节点之电容和电导
可以看到,有1个左半平面零点,3个极点,
其中零点转折频率ω=Fgm1/CbRbgm4≈F/CbRb,它对应s域零点=-F/CbRb
所以,我们的设计思路是,用这个零点靠近第2极点,cancel它,这就是该电路的补偿原理。

上面的分析假设了Cb左端虚地的理想化情况,目的是为了简明地说明原理。实际上,因为单管gm有限,Cb左端电压并不为零(即不为虚地),所以相位超前将小于90度,下面将作进一步的叙述
(未完待续)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关注一下。

网友:
楼主有paper吗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看着在重载下,会出现很高Q值,类似于右半平面极点。
你确定这玩意能稳定?

网友G:
因为单管gm有限,Cb左端电压并不为零(即不为虚地),下面我们进一步提高分析精度。设M3漏极节点电压为U1,栅极节点电压为U2,列出方程组:
Uin*Fgm1+U2gm3=(U2-U1)/Rb=(Uin-U2)jωCb
消去U2,解出U1,然后写出I1,然后加上Uin*Fgm2/2,得到注入A节点总电流=Uin*gm^2*(2F+jωCbRb(F+2))/2(gm3+jωCb)
所以对应s域
零点=-2F/((2+F)CbRb)
极点=-gm3/Cb
极点比零点高出的倍数=极点/零点=gm3*Rb(2+F)/2F
就是说,实际的微分补偿电路,在产生左半平面零点的同时,还产生一个极点,而它们之间的距离是零点显效程度的重要参数
(未完待续)

网友:
回复 网友G:

  持续关注

楼主:
    其实当时设置的最佳答案我发现也是有问题的,但是看他分析的这么认真就把分给他了,呵呵。期待看到你的详细分析。

网友G:
这样,较精确的环路增益表达式为
loopgain=-gm^2*(2F+jωCbRb(F+2))gm7*K*gmp/2((gm3+jωCb)(jωc1+gds1)(jωc2+gds2)(jωc3+gds3)),
其中c1,gds1,c2,gds2,c3,gds3,分别为A,B节点和输出节点之电容和电导,gm=gm1=gm2。反馈系数F=R2/(R1+R2)。

有1个左半平面零点,4个极点,我们来看看极点的顺序,输出节点为第1极点(主极点),B节点为第2极点,A节点是高阻,它是第3极点吗?不是!为什么呢,最大输出电流60mA(根据楼主提供的数据),假设Mp的电流密度为M7的10倍,则Mp和M7的尺寸比为60*1000/(2*10)=3000,就是说B节点电容大约是A节点3000倍,设A节点电流2uA,则A节点和B节点的电阻比为8uA/2uA=4,所以A极点比B极点高3000/4=750倍,为了cancel B极点,我们会设计零点的值让它靠近B极点,因为微分补偿电路产生的极点比零点高gm3*Rb(2+F)/2F倍(见48楼),这个值比750小得多,所以微分补偿电路产生的极点是第3极点,A节点是第4极点,从这里我们看到,光用眼扫描高阻节点,凭感觉根据R*C就直接写出第1,第2,第N极点是多么不靠谱。

从原理上看,可以设计零点的值让它=B极点,即完全cancel,这时B极点和零点消失,留下3个极点:第1极点,微分补偿电路产生的极点和A节点极点。就是说,和补偿前比较,第1极点和A节点极点不变,第2极点向高端移动了gm3*Rb(2+F)/2F倍(我在48楼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倍数),就是所谓的极点分离。当然,为了获得更高的相位裕度,可以设计零点的值更高一点,即在B极点右侧,这样会使相位曲线先下降到较接近0度然后再上翘,但这不会造成稳定性问题。
因为输出节点为第1极点,该极点不能太高,所以稳定性最坏的情况发生在最大电流,负载为纯电阻,负载电容又较小的情况下,为了和第2极点及零点拉开距离,负载电容有一个最小下限。
接下来将谈一下最佳答案的问题,关于电容倍增,电导倍增等等的问题
(未完待续)

网友:
顶楼上认真的学习态度

网友:
正在研究LDO,看看高手的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G:

    牛B啊,这基础知识相当扎实,看得我热血澎湃,虽然还没有仔细看。    这模电,电路,信号与系统,自动控制原理等相关知识的融会贯通,真叫人羡慕。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神去申请个版主呗~

网友:
学习中  期待继续分析

网友:
另一个是零点的问题,Z0=1/(1/gmb+Rb)*Cb这个式是怎么来的,没有说明,因为是直接写出的,猜测是1/gmb+Rb串联Cb,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并不能产生零点,因为CL是uF级别,Cb是pF数量级,产生的零点和极点几乎重合(零极点对cancel),是看不到零点效应的,不可以见到电阻串联电容就认为有零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主要是我不是经常上论坛,另外打字不像年轻人那么快,回复都要老半天,是担当不了版主的职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前辈过谦了哈,版主不一定要打字快啊,偶尔像这样认真细致的答复对年轻人很有帮助,单单是务实的态度就非常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网友:
这个电路要是在工业界基本上就呵呵咯,整个架构需要大改, 驱动MOS 管可能用high impedance Node 进行驱动,这样, 而且加上那个flyback capacitor也会导致内环的震荡。

网友(2016-08-01):
回复 网友C:

    可以将一下什么是前馈补偿吗,也遇到这个问题过,

网友:
Reverse 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 Using Current Buffers in a Three-Stage LDO," IEEE
Trans. on Circuits and Syst. II, vol. 57, pp. 250-254, Apr. 2010

网友(2017-01-05):
回复 网友G:
大神以后多指点,我们晚辈也多学习啦~~~

网友(2017-08-09):
大神就是牛B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久没来讨论区逛了,首先感谢网友的质疑和讨论,对您的回复内容及我之前的推导我会找时间仔细回顾下。最后希望发帖人提供下电路全部详细信息,用实际的结果验证下我们两个人的观点正确性,以及不妥的地方。毕竟电路参数上的变化会导致很多假设和推导不成立,需要用实际结果来验证(这一点上我也会根据该网友的观点用实际电路结果验证)。

网友(2017-11-19):
讨论得很精彩,但是这个的电路的具体优点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看完您的推导,觉得很棒,逻辑很清晰。不过我写地方不明白,还想请大神指导一下:
(1)电流I1、I2、I3的电流走向即A点、B点电流是注入还是流出,请问是如何定义的?
(2)” 设A节点电流2uA,则A节点和B节点的电阻比为8uA/2uA=4”,这个电阻比是根据什么得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另一个是零点的问题,Z0=1/(1/gmb+Rb)*Cb这个式是怎么来的,没有说明,因为是直接写出的,猜测是1/gmb+Rb串联Cb,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并不能产生零点,因为CL是uF级别,Cb是pF数量级,产生的零点和极点几乎重合(零极点对cancel),是看不到零点效应的,不可以见到电阻串联电容就认为有零点。

再加问一个问题,红色部分文字该如何理解??

网友(2019-10-09):
正在看LDO补偿的电路,也是看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较精确的环路增益表达式为
loopgain=-gm^2*(2F+jωCbRb(F+2))gm7*K*gmp/2((gm3+jωCb)(jωc1+gds1)(j ...

把你的分析思路整个看了下来,收益良多。谢谢!

网友:
先支持下再来看

网友(2020-03-31):
FullOn-ChipCMOSLow-DropoutVoltageRegulator RobertJ.Milliken,JoseSilva-Martínez,SeniorMember,IEEE,andEdgarSánchez-Sinencio,Fellow,IEEE
可以参考下这个,有点类似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G:
因为单管gm有限,Cb左端电压并不为零(即不为虚地),下面我们进一步提高分析精度。设M3漏极节点电压为U1, ...

看到
“在产生左半平面零点的同时,还产生一个极点,而它们之间的距离是零点显效程度的重要参数”
深有同感,
感觉是各种插零点补偿方式的关键点,请问有啥书或者paper把这点说的比较清楚的吗?
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21-01-04):
感觉补偿是不够的 at light load

网友(2021-07-04):
高手过招精彩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电路可以分为三级,第一级输出在Vx,输出阻抗Rout1,为误差放大级;第二级输出在Vg,输出阻抗
Rou ...

这个三级运放第一极点应该在运放第一级输出端(因为VX出不仅仅有米勒倍增效应,还叠加了二三级运放增益的米勒效应,所以第一级输出端的电容等效KxAV2AV3C01)第二级点应该在LDO最终输出端,这两个极点才是带宽内始终要考虑的,至于用在这两个极点之间补偿零点就是和米勒串联的电阻产生的零点。至于第二级输出极点被推到高频,即使大管栅极电容会很大但是第二级缓冲级的输出阻抗很小。(这里重点就是要搞清楚零极点位置和补偿方式还有就是往往考虑阻尼因子和共轭复极点问题)可以搜搜inverting cueernt buffer 的文章

网友(2025-04-08):
Mark,讨论精彩难得

网友(2025-05-26):
简单搭了一个电路(3.3V-->1.5V)试了一下,发现这个补偿有没有好像没啥用,片外ESR给个0.1,0~60mA就都能稳定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验证过了大佬们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