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的一些基础问题

楼主(2014-04-27):
最近在学习pfd,对一些概念稍微不清楚。1.PFD的输出特性曲线,平均输出电压与相位差的线性关系,这里平均输出电压该怎么理解?
2.PFD的速度,就是指最大工作频率么……具体怎么理解
采用经典的RS触发器构成电路,在spectre中如何仿真以上两个?
谢谢指教。

楼主:
木有人帮助么,求教啊~~~

网友:
1. 画两个ck,频率相同,但有相位差,变化这个相位差,你就知道了
2.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1.这个概念我已经理解,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在cadence中可以仿真出来这个曲线么。怎样仿真。
2.对速度的仿真,就是不断改变输入的CK的频率,看能否正常工作,还是有更简易的方法直接可以得出速度么?

谢谢指教!

网友(2024-01-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1.这个概念我已经理解,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在cadence中可以仿真出来这个曲线么 ...

你好,请问用cadence仿真曲线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