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利用skill语言对矩形进行切倒角

楼主(2014-04-27):
求助各位大神!我用脚本生成了一个pcell,但是由于性能要求,需要对这个期间内的部分矩形进行切倒角,请问该如何解决啊??我用了geGetSelectedSet()函数想对该矩形的点进行选中,但是一直报错,说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网友:
倒角有好几种方法:
1.以多边形的方式去创建,这样的需要给定所有的拐点
2.先创建矩形,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chop的切角操作
3.先创建矩形,在需要倒角的角那边创建三角形,层次相减,得到剩下的就是你要的倒角的
仅供参考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我现在尝试的方法是你说的第二种,但一直没成功。本人是初学者,对skill不是很精通,调用函数的时候老是报错。。请问下这三种方法中哪种相对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认为第二种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再问下。我调用函数的时候总是报错,说我引用的对象不是database object,请问database object的范围包括哪些?

网友:
真的很有用

网友:
database object是说你操作的对象一定要是要先定义的,获得一个ID,可以赋值给一个变量

网友:
database object我理解就是说包含了一些信息的数据包。根据参考文献geGetSelectedSet()这个函数需要一个d_cellViewID,d是说数据类型是database。database是cellView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选中我们的东西之后。通过A=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来获取这个数据包。再用geGetSelectedSet(A)来获取你选中的图形的database。刚学这东西,不对的地方还请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我试过这样方法,对普通的layout操作是可行的,但不能满足我的设计需求,最后我自己捣鼓出来啦!谢谢哈!

网友(2014-07-03):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5-09):
geGetSelectedSet()产生的是一个list  你需要car()一下

网友(2022-02-08):
是如何操作的,分享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