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把导出的ocean放到terminal里跑时出错

楼主(2014-04-28):
各位大侠,这是一个source follower buffer,小弟本来是想画出两个输出端VO+和VO-的差分对比输入的增益,在ADE里用Results-direct plot-main form-ac differential,把结果保存到ADE里(add to outputs)以便生成ocean,在ADE里仿真跑过了,能画出图,可是把生成的ocean原封不动放到terminal里时,出现以上错误,求各位大神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请问LZ解决了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贴出ocean看看呗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跟Cadence版本有关系,启动61的时候需要输入一段特殊的启动代码,而在用ocean时响应也要输入这段代码,然后就对了!!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