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想在component之间传递一个数据

楼主(2014-04-28):
最近搞平台设计,想在UVM的平台中的component之间(i_agent和reference model之间)传递一个数据,并非一帧数据。该怎么实现比较好?还有一点就是,发现while(1)语句要慎用,很多循环与while(1)在一起就会出问题。
求指导

网友:
ref中的函数吃一些参数可以;应该也可以通过一些cfg的机制来做。你的ref是实现什么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f里面没有什么功能,只是简单存了帧数据。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一下config机制,如果是TLM级别的通信,可以考虑在component间建立连接的PORT。

网友:
还是用ap连起来吧

网友:
理论上说还是通过BFM传,因为要考虑到reuse,这是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是静态的配置,可以如上面所说,用config。

网友:
在uvm component之间传递数据的标准做法是通过TLM

网友:
UVM的TLM能够很好的解决你的问题, 在env中连接好就行,你可以参考一些使用TLM的例子,很简单。还有你说的while(1)的问题,可否举个例子大家讨论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TLM1的port吧!最好在port之间加uvm_tlm_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