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做SNR INL分析时应该输入什么格式的文件?初学ADC,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2014-04-28):
初学ADC,使用的是“SNR和INL分析程序_by 唐永生”,请问给程序输入的SNR数据应该从cadence哪里导出?试过从caculator中导出.csv的,出来是有问题的,做过好几遍,都是类似这样的波形,如下:

SAR ADC

SAR ADC

谢谢给我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用相干采样了吗?可以不加窗函数,也防止了频谱泄露

网友:
输入信号频率选的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找到问题所在了,谢谢先!这个是我后来64个FFT点,仿真得到得两张图,一张是在tran的低精度下仿真的ENOB为6.48,一张是在高精度下仿真的ENOB为8.08,但是我的ADC才是8位的。想问下,是那一张仿真图比较可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确实是信号输入的有点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精度是指输出的数据有效位数比较多吧,那个8位的挺可靠的

网友:
conservative更可靠,而且fft点越多越可靠

网友:
这个界面挺有意思的,用MATLAB做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自己做的,是别人给用的

网友(2015-08-05):
求共享一下这个软件啊!

网友(2015-10-21):
求共享软件+1

网友(2016-03-09):
求共享软件

网友(2016-06-02):
点太少了

网友(2016-07-05):
学习了,真是个强大的东东!

网友(2023-02-16):
求共享软件!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2023-05-26):
您好,我用这个程序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提示“波形打印错误”啊?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用这个程序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提示“波形打印错误”啊?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