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运行cadence添加元件库

楼主(2014-04-28):
各位,我在虚拟机运行cadence615,想把smic 0.18um的工艺元件库(就是里面包含各种MOS管、电阻等器件)添加进cadence中,按路径添加后,打开 library Manager添加的那个库是白色的打不开,这是什么原因,请指导!

楼主:
会不会是那个工艺文件不支持615版本cadence的原因呢?

网友:
你要注意你的pdk版本是否正确。615用的数据库是OA格式的。同以前的5141用的数据格式不同。估计你的PDK不是OA格式的吧,你可以用615自带的转换工具转成OA格式试试看。转换工具就开启动virtuoso后的那个小窗口的菜单里

网友:
615用的数据库是OA格式,需要转换地

网友(2016-03-07):
我想请问下楼上模型库一般从哪可以下载到?

网友(2016-12-23):
遇到与你相同的问题了,想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开库后一片空白

网友(2017-02-19):
回复 网友A: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