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如何将一个库中的很多cell同时拷贝到另一个库中?

楼主(2014-04-28):
各位大侠,我要把一个库中的很多cell复制到另外一个库中,一个一个拷贝太麻烦,我怎么样才能同时复制过去呢?

网友:
直接在TOP Level,copy hier,copy完将其他的lib,移除,直接replace就可以了,你要是会skill可以直接skill处理。

网友:
use stream OUT GDS from old_library,Then stream IN new_library.

网友:
没看见那个箭头么?想考什么就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