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阶fir compiler的实现

楼主(2014-04-28):
大家好,我最近在研究高阶fir compiler的实现问题,用的是xilinx system generator 13.2,滤波器的阶数为3600,直接调用fir ip core时,它的coefficient vector 最多只能容纳1620阶的滤波器系数,所以想请教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没用过ise 的fir ip。不过fir的逻辑不难实现,系数的产生可以使用matlab产生

楼主(2014-06-13):
回复 网友A:

    可以通过下采样的方式实现,将数据流进行n倍的下采样,这样可以减少乘法器资源的使用(减少n倍),从而解决高阶滤波器实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