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的sdram上电DQM设置

楼主(2014-04-28):
三星的sdram上电DQM的状态是一定要高电平还是不care。

楼主:
那位硬件高手知道啊!因为现在sdram没有跑起来,不确定是否与DQM上电的初始状态是否有关啊!

网友(2014-06-07):
DQM就是屏蔽数据,我觉得没什么用,每次都是全部置零的,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DQM如果你全32位读的话完全没用,DQM在你的系统中有处理器需要支持字节,半字读写的时候才有用。不想这些功能直接tie成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