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di3 201210破解问题

楼主(2014-04-28):
电脑环境 虚拟机下ubuntu 14.04安装软件 Verdi3 201210
按照论坛的方法,用了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28165提供的破解方法。
但是在运行了lmgrd之后,显示如下内容后就卡住了。。。。

lee@ubuntu:~$ lmgrd
lee@ubuntu:~$ 15:38:21 (lmgrd) -----------------------------------------------
15:38:21 (lmgrd)   Please Note:
15:38:21 (lmgrd)
15:38:21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5:38:21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5:38:21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5:38:21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Acresso Software Inc.'s
15:38:21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5:38:21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5:38:21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5:38:21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5:38:21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5:38:21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5:38:21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5:38:21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5:38:21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5:38:21 (lmgrd)   and UNIX. Contact Acresso Software Inc. at
15:38:21 (lmgrd)   www.acresso.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5:38:21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5:38:21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5:38:21 (lmgrd)
15:38:21 (lmgrd) -----------------------------------------------
15:38:21 (lmgrd)
15:38:21 (lmgrd)
15:38:21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6.0.0 build 60117 amd64_re3) started on ubuntu (linux) (4/28/2014)
15:38:21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5:38:21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5:38:21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acresso.com
15:38:21 (lmgrd) License file(s): /usr/EDA/license.dat
15:38:21 (lmgrd) lmgrd tcp-port 35244
15:38:21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5:38:21 (lmgrd) Started snslmgrd (internet tcp_port 41925 pid 2832)
15:38:22 (sns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6.0.0 build 60117 amd64_re3
15:38:22 (snslmgrd) Server started on ubuntu for:        DataExpansion
15:38:22 (snslmgrd) DataExpansionCoverage DataExpansionSim DataReplay
15:38:22 (snslmgrd) DataReplaySim        Debussy                Debussy_shared
15:38:22 (snslmgrd) EssentialSignalAnalysis Extraction        FLE_main
15:38:22 (snslmgrd) FL_cosim_run        FL_ice_run        FL_multichip_partition
15:38:22 (snslmgrd) FL_recalc        Gaia                Gate2LayoutCorrelation
15:38:22 (snslmgrd) Gate2RTLCorrelation Gsim_dump_advance Gsim_dump_basic
15:38:22 (snslmgrd) Gsim_framework_advance Gsim_framework_basic Gsim_snapshot
15:38:22 (snslmgrd) Gsim_wave        GuidedTraceAnalysis HDL2SC_mixed
15:38:22 (snslmgrd) HDL2SC_verilog        HDL2SC_vhdl        Laker_AMS
15:38:22 (snslmgrd) Laker_L1        Laker_L2        Laker_L3
15:38:22 (snslmgrd) Laker_T1        Laker_T1_LE        Laker_Viewer
15:38:22 (snslmgrd) Laker_iDRC        Laker_iLVS        Reusner
15:38:22 (snslmgrd) RtlGateCorrelation SKDB_Import        SilVE
15:38:22 (snslmgrd) Siloti                Siloti_fe        Siloti_o2
15:38:22 (snslmgrd) SimVE                TLM_Synthesis        TestDesignCorrelation
15:38:22 (snslmgrd) TestVE                TimingAnalysis        Verdi
15:38:22 (snslmgrd) WhatIfAnalysis        hdlin                hdlin_mixed
15:38:22 (snslmgrd) hdlin_verilog        hdlin_vhdl        nAnalyzer
15:38:22 (snslmgrd) nBench                nClock                nCompare
15:38:22 (snslmgrd) nECO                nESL                nMonitor
15:38:22 (snslmgrd) nProp                nSchema                nSchemaOnly
15:38:22 (snslmgrd) nState                nTiming                nTrace
15:38:22 (snslmgrd) nTree                nWave                nlcc
15:38:22 (snslmgrd) tSchema                turboSchema        turboState
15:38:22 (snslmgrd) turboTracer        turboWave        nLint
15:38:22 (snslmgrd) nLint_either        nLint_mixed        nLint_sv
15:38:22 (snslmgrd) nLint_verilog        nLint_vhdl
15:38:22 (snslmgr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5:38:22 (lmgrd) snslmgrd using TCP-port 41925

然后就不动了,等了几个小时还是不动。。。求解

网友:
Have you start Verdi ? If yes, you should see more messages.
This is a daemon running in background, so you can try to start Verdi to test if this daemon is working or no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醒...

网友:
lmgrd只是启动verdi的license,输入verdi,后直接起来

网友(2014-09-09):
我没有安装成功,说license不对,求帮助。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2015-04-09):
按照4楼在 停留的界面 中直接输入Verdi,就Ok了,但是要注意cshrc路径是 2012.10/bin/ 和 licene.dat中Daemon中路径保持一致 2012.10/bin/,  我一直不成功的原因是配置Verdi 2013.07一直有问题,路径指向了2012.10/platform/LINUX/了,后改回来就Ok了. 供参考。。。。。

网友(2019-11-01):
积分不够真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