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nsys electromagnetics 15.0 如何设置多核运算?请教高手

楼主(2014-04-28):
ansys electromagnetics 15.0 安装破解、运行都没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设置多核并行计算?请教高手

楼主:
回复 楼主:

   目前只能跑单核,比较郁闷,看有没有高手知道如何设置多核计算

网友:
tool/options/hpc pack 大概在這邊吧...你再找找!

网友:
楼主能用网盘分享一下软件么?

网友(2018-04-24):
19.0 ssq版本的多核可用,

网友(2018-06-11):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加个好友 Q Q 271918246,想问问多核运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