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sertion dealy的纠结。

楼主(2014-04-28):
今天做到CTS这一步,goals of CTS 其中之一就是min insertion delay。
不太懂insertion delay的意思,便去查阅了User Guide,上面是这么写的:
Source latency, also known as insertion delay, is the time it takes for a clock to be propagated from its ideal waveform origin point to the clock definition point in the design

然后在论坛上查了下,有人是这样解释:
Insertion delay是指clock root pin和flip flop的clock sink pin之间的延时。

这两句话明显不是一个意思,有没有很懂的行内人帮我确定下哪个是对的,并说说自己的看法呢.

楼主:
发现点东西。
During clock tree synthesis, the tool considers only the clock tree timing goals. It does not
consider the latency (as specified by the set_clock_latency command) or uncertainty (as
specified by the set_clock_uncertainty command).

是不是CTS的insertion delay和set_clock_latency指定的insertion delay不同,所以产生了问题中两者的差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是哪个User guide?
    一般 insertion dealay 指的是 network lat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A:

    eetop.cn_Timing Constraints and Opt user guide.pdf (2.33 MB , 下载次数: 98 )
就是这个,你可以看看。里面讲得insertion delay和network dela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合起来组成了total latency

网友:
静等大神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不来额。。

网友(2017-06-07):
回复 楼主:

    上面说的很清楚啊,insertion delay know as source latency. 是PLL到 definition clock point的。network delay 是definition point 到DFF CK pin

网友(2023-10-20):
搜了一下,发现c家的定义是insertion delay对应clock latency,里面又包括source latency和network latency;s家定义是insertion delay对应source latency
头晕……
我感觉是c家的insertion delay对应clock latency,source latency对应source insertion delay,network latency对应network
insertion 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