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Stamping conflict,但是应该怎样该呢

楼主(2014-04-28):
WARNING:   x8AmS9X)^9P*b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这个是短路啊????
不知道怎样找这个问题的出处啊 LVS REPORT OPTION SLVS SOFTCHK这两个怎么用啊  求大神指教

网友:
just warning, it's fine
i encountered it before, but it 's ok

网友:
两个不同的label打到了同个net上,点亮net之后逐层查看,注意查看软连接。
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只能用排除法,先确定引用的instance OK,再top上check,可以先把相关连线逐点切断,缩小问题范围。

网友:
貌似软连接可能报这个。还是遵照软件的建议用LVS SOFTCHK 检查一下软连接吧。你看下你的文件里的sconnect语句,把涉及到得层检查软连接。

网友A(2018-12-19):
悬浮searing的时候也会报告这一条错误。

网友(2021-02-01):
楼主最后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想问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1-05-25):
这个我也遇到了,是有的pad该接地的地方没接地;或者是因为带着image去跑LVS;——把该接地的地方接地,去掉image就好了

网友B(2022-07-16):
我刚刚解决了,是因为guard ring只通过N-well连接到VDD就会报这个警告,只要将guard ring通过金属连接到VDD就不会有这个警告了

网友(2022-09-11):
Guardring没有全部连到VDD 或者GND、SUB上。

网友C(2023-10-13):
这几天我画PAD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用PSUB2把数字PAD全部覆盖就好了

网友(2024-07-28):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我画PAD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用PSUB2把数字PAD全部覆盖就好了 ...

想问一下是把整个IO用psub2覆盖还是把vss部分覆盖

网友(2024-10-15):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解决了,是因为guard ring只通过N-well连接到VDD就会报这个警告,只要将guard ring通过金属连接到VDD ...

画guardring的时候已经把nwell guardring的衬底通过contact接到M1,然后再通过通孔连接到上层金属的VDD,请问这样没有问题吧

网友(2025-06-05):
引用 网友A:
悬浮searing的时候也会报告这一条错误。

悬浮seal ring影响大不?我现在也碰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