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R问题,关于reqiured time

楼主(2014-04-28):
请问大侠们:
做APR时,查看了Route之后的Timing Report ,显示的是MET,但是部分时序出现了required time为负的情况。而且后仿时候报setuptime错误。 这是什么情况啊?还有就是第二张图片中Other End Path是什么意思啊?(说明,第一个图片和第二个图片是一起的)
谢谢啦 !

网友:
set_global report_timing_format 把required_time 关闭吧,不需要看这个,看的只会越来越糊涂,
只要看slack为正即可,一般是arrival time < require time(setup check)就是正的,否则是负的,

the other end path就是capture clock path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还请问,后仿反标SDF文件后出现 $setup错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因为APR后的slack都是met,所以不知道怎么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