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综合后防问题

楼主(2014-04-28):
大侠们,小弟在用DC综合后生成的网表用ncverilog来仿真,将testbench和网表文件都导入gui中编译,但是到了elaborate这一步的时候报错了,出现如下的信息:
ncelab: *E,CUVMUR (./pipe_led_g.v,7|20): instance 'test_led.DUT.\dout_reg[7] ' of design unit 'DFFXL' is unresolved in 'worklib.pipe_led:module'。
类似的错误出现了四条。
综合后防是否还需要其他文件或者库????
ps:我在testbench调用系统函数$sdf_annotate来反标sdf文件,sdf在当前工作目录下。应该不是sdf的问题,因为我把反标语句去掉还是会出现这些错误。
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加工艺库的仿真模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二楼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也觉得是。可是这个库要怎么加呢,综合用的DC的工艺库,db格式的,貌似NC需要lib格式的库。有没有相关教程呢?谢谢!!

网友:
找找看,库目录里应该有verilog描述的仿真模型的。
后缀一般是.v,也可能是.vh,.src等等,这个不一定。
或者grep一下endmodule关键字,看看哪个文件里包含,应该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DC的目录里面找吗?是找工艺库呢,还是符号库,还是仿真模型库呢?找到后是不是把路径填写到cds.lib里面就行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仿真模型库吧。

网友:
需要加库文件

网友(2016-04-15):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怎么加工艺库的模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把.v的verilog文件一起编译,然后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没加仿真库模型。另外,DC后的netlist仿真其实没啥意义,没有时钟树,甚至hold可能还有viloation,功能仿真未必能通过。

网友(2018-11-14):
添加模型库,如果添加了就看一下这个库的路径对不对

网友(2021-04-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解

网友(2023-04-1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怎么编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