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hain怎么才算插入成功?用nc verilog仿时要看什么?

楼主(2014-04-28):
请问在插完scan chain,并用TetraMax生成pattern后,用nc来仿真时,都要看哪些波形和变量???怎样才算scan chain正确做完了???谢谢谢谢!!!

网友:
仿真结束后,在log文件的最后,会有No error between…… 说明仿真结果是正确的,和测试向量要求是一致的。个人拙见,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