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can chain中的drc

楼主(2014-04-28):
请问插入scan chain时,dft compiler中的dft_drc和tetramax中的run_drc中显示的violation必须全部清除么??

网友:
shi zuo zineng shoubiao de ma

网友(2014-09-27):
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清除,有些会导致插链不成功的fatal error一定要清除,有些只是会影响覆盖率的下降,有些会影响atpg的simulation,视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