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3选库问题

楼主(2014-04-28):
smic013标准IO库,标准单元库、memory库一般选什么?
他有好多special IO库和premium IO,不知道这些用得到吗?这两种库都是用来干什么的?他经常有1.2/2.5 PROCESS和1.2/3.3PROCESS,这两者区别是说IO供电的差异吗?那要是1.2/2.5/3.3这种呢?代表什么意思?
常规的数字电路设计时,选的标准单元库是哪个?S013_ISOLATION可以用吗?
memory更不懂了,他有一个S013HD2P和S013HDDP,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木有人回。。。。。

网友:
meiyou qian xiazai ye buxing

网友:
hai bu hui wancheng renwu .

网友:
1.2,2.5,3.3指的是电源电压,比如我以前做的一个片子是tsmc.18的工艺,芯片内部需要的电源电压当然是1.8V的,但是I/O选用的是3.3V的,I/O会有很多种,给数字,模拟的都不同太一样,驱动能力也不同,你要自己根据spec去选择,然后仿真一下。
good luck!

楼主:
嗯嗯,非常感谢!

了解了一下应该还和本芯片交互信号的驱动电压有关系,实际上就是他的应用环境相关。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