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6151,当前窗口总是躲到后面,不是在当前,该怎样设置?

楼主(2014-04-29):
cadence6151,当前窗口总是躲到后面,不是在当前,该怎样设置?

网友:
你的系统中有个desktop中有个new windows是否在最前面的optons,选中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没有找到啊,
    你是说在linux系统里改吗?这个也管cadence窗口吗?
    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好像跟选择的桌面有点关系,我用g桌面没有这个现象,用K桌面就这样。

网友(2014-07-24):
cadence6151,当前窗口总是躲到后面,不是在当前,该怎样设置?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这个问题,不知到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應該是 linux 會自動
把游標指的視窗升到最上方
可在 linux window 相關選項調整
別勾那個選項即可

网友(2014-12-07):
帖子很好,有木有有效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有效解決的辦法 是指什麼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请老板重装了一次就好了
具体怎样弄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