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uubntu14.04中,使用modelsim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我在ubuntu14.04 使用modelsim10.0时,在终端运行vsim,或者进入到安装目录执行./vsim,一直提示:

** Fatal: Read failure in vlm process (0,0)段错误 (核心已转储)

我在google 百度,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答案,你们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希望能给解答一下!!

网友:
同问 ?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4-06-30):
解决了吗?

网友(2014-09-15):
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没搞定

网友(2014-11-10):
解决了么?

网友:
我在用Ubuntu装XILINX时,会遇到安装错误,后来把/bin/sh删除掉,然后cp /bin/bash /bin/sh,再调用就成功了。
你试下这个方法看看。

另外,你用sudo -s的权限去试试,是不是权限所致。

网友(2014-12-21):
http://www.csdn123.com/html/topnews201408/47/3347.htm

** Fatal: Read failure in vlm process (0,0)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那么你也许要编译另一个版本的freetype,这是个用来设定字体的库,并且修改ModelSim去使用它。处于某些未知的原因,ModelSim在使用Arch Linux和Ubuntu 14.04自带的较新版本的freetype时会有问题。首先,我们要下载freetype 2.4.12的源代码:

http://download.savannah.gnu.org ... type-2.4.12.tar.bz2

接下来要做的是:安装一些编译libfreetype6时所依赖的文件,解压源代码(用tar命令),以及编译libfreetype:

$ sudo apt-get build-dep -a i386 libfreetype6
$ tar -xjvf freetype-2.4.12.tar.bz2
$ cd freetype-2.4.12
$ ./configure --build=i686-pc-linux-gnu "CFLAGS=-m32" "CXXFLAGS=-m32" "LDFLAGS=-m32"
$ make -j8
编译所生成的库在“objs/.libs”目录下。因为他们对运行ModelSim来说必不可缺,因此我们需要将他们复制到ModelSim的安装路径下,这样他们就不会丢失了。然后我们修改ModelSim的vsim脚本,让它使用我们编译的库,而不是系统自带的。将当前目录改为你安装ModelSim的目录,在我的系统上是 /opt/altera/13.1/modelsim_ase/。请注意,不要照抄这个路径,而是要把它改为你自己系统上的ModelSim安装路径。

$ sudo mkdir lib32
$ sudo cp ~/Downloads/freetype-2.4.12/objs/.libs/libfreetype.so* ./lib32
现在我们去编辑一下vsim启动脚本,以保证它用的是我们自己编译的freetype库:

sudo vim bin/vsim
在文本中找到如下语句:

dir=`dirname $arg0`
然后在它下面添加:

export LD_LIBRARY_PATH=${dir}/lib32
现在你可以尝试运行一下ModelSim,希望此时ModelSim GUI已经出现在你眼前~

网友:
对ubantu 支持不给力。 找个给力的linux 系统是必须的。

网友:
直接在Red Hat Enterprise Linux下面装就没这么多麻烦事了

网友(2015-10-2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见了这个问题,但是按照你的方法,我重新试了,仍然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2016-04-12):
解决了,用了8楼的方法,8楼的方法前面还有一部分,要安装一些32的库,必须要安装。然后,再启动quartus,在Tool - Options - EDA Tool Opinions 里,将Modelsim的路径改为  quartus/modelsim_ase/bin 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需要安装哪些库呢。谢谢啦

网友:
感谢大侠分享,目前我还是在windows开发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