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8um 1.8V的管子能承受的最大栅压是多少

楼主(2014-04-29):
如题,0.18um标准cmos工艺,1.8V和3.3V的管子有什么不同,分别能承受的最大栅压是多少

网友:
要看是瞬间的还是长时间的老化
瞬间的就是ESD case,一般差不多2*vdd
长时间的overstress基本上就是vdd+10%或20%
一般foundry 都会提供者方面的data

楼主:
1.8V和3.3V管子的区别主要就是耐压不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看pdk啊,里面撒都写的清清楚楚. 大体上可以看成耐压不同,vth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