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给二维数组赋初值0?

楼主(2014-04-29):
我查到了一种方法:
reg  [3:0]  ram[3:0];
integer  i;
initial
begin
  for(i=0;i<4;i=i+1)
    ram[i] = 0;
end

但我想知道能不能在定义这个二维数组的时候就全部赋值为0?

我尝试这么写但是被报错:
reg [width-1:0] ram [depth-1:0] = 0;
这么写也错:
reg [width-1:0] ram [depth-1:0] = {0};

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sv语法:reg [width-1:0] ram [depth-1:0] = '{default:0};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elsim报错了 : Illegal reference to memory "ram".   因为我的是verilog文件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ilog中应该无法在定义memory时赋初值(参考标准文档4.9.3 Memories)。可以尝试循环对memory中的每一个element赋值,或者调用$readmemb/$readmemh,从文件中获取初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明白你指的是IEEE文档。

网友:
VHDL可以,好像是others=>(others=>'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吗?可我用的是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