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旺宏BCD电阻问题

楼主(2014-04-29):
问题:用旺宏BCD工艺,调出电阻按Q键,修改w和L但总电阻值不变,还是默认值。仿真证实电阻值没有变化。
哪位兄弟知道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
跟您沒關係...一定是他們symbol沒寫好。因為這種事發生不是一次兩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解决的,这样我没法用电阻呀

网友:
一般 PDK  以 VIS

VT-xxx-Sp-xx-K/visxxx
                      / skill
                       /model

得全都有
如果你只有  visxxx , 那可以看到   symbol
但是PDK 改變參數都傳不過去 ..
完整PDK 還有一些 skill  code ..

是否 PDK 建不夠全??
那只能使用 手動轉出 netlist 後再改 .

网友:
试过几次这个现象,结果是PDK兼容问题,同时列出不同厂家的库可能就会这样,试下单用cadence本身的库和这个厂家的库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代理商反應問題,應該是MTC吧,他們會把問題拋回蘇州旺宏去處理...

网友(2014-11-06):
旺宏 PDK 是否還有問題?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