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A电路输出,需要几个pad?一个pad能走做少电流?

楼主(2014-04-29):
刚接触模拟版图,求教。

网友:
这个和金属层厚度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共三层metal,厚度:
M1,M2:0.45um
MT3:2.8um

Rule推荐的PAD是80um*80um,是应该做成几个pad,还是做成一个尺寸更大的pad?

需要多少面积,应该怎么估算呢?

网友:
什么工艺的,design rule中有每层金属的电流能力说明,按着那个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偷rule那就看你们的能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DR里找到了,但是,我在想,封装时往pad上压的金线铜线,能走多少电流?一条50um直径的铜线,电流能走多少?

这个输出是2A的电流,有两个大管子,P管M值1500,N管M值500,这俩管子的source接的电源地是不是也要做两个pad,搭两条线才行?

网友:
封装线电流请参照封装厂的design rule,这个他们也有说明,不同材质、不同直径的bonding线的过电流能力等。

网友:
一般100mA 左右吧,一个pad,  要看pad的文档说明,

网友:
你这个是tower 工艺?

网友:
2A,如果保守就要4个pad以上。

网友:
在保守就6个

网友:
封装厂有对单根金线、铜线走电流能力的规定。找接口人员询问。

网友:
if you used standard IO library that is made by foundry, you may confirm the manua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towerjaz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怎么来评估呢?依据是?

网友:
这什么工艺啊?电流能力这么强大?我用的是1mA/um的,如果是2A,得是2mm?芯片业没这么高(宽)吧?

网友(2014-06-11):
bondwire 1mil一般是1A,输出2A,还需要看MOS器件上的电流!
2A以上的产品,主要不是考虑电流能力,需要多发时间考虑散热!

网友:
估计楼主用的工艺 topmetal 会有3um厚度,电流能力会在4~5mA/um。故3个pad足够100umX100um

网友:
50um的金线似乎可以走1A,但是铜线嘛,肯定不到1A,但是七八百mA肯定是有的。看起来这个工艺的顶层金属电流能力也不是很强大,那就多用几层金属呗。如果pad够,那就随便上pad。

网友(2024-05-17):
一般pad的抗电流能力会在那个文档有说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