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fab工艺,仿真不收敛…求看看问题

楼主(2014-04-29):
ERROR (SPECTRE-16385)There were 7 attempts to find the DC solution.In some of those attempt, a signal exceeded the blowup limit of its quantity .The last signal that failed is I(V2:p) =1.03579GA,for which the quantity is 'I' and the blowup limit is ( 1 GA).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ircuit has no DC solution.If you really want signals this large ,set the 'blowup ' parameter of this quantity to a larger value.

网友(2016-05-24):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xfab的工艺是通过哪家MPW服务机构申请的?

网友:
你做什么仿真呢?电源上电的速度慢一点看看,从0V到3.3V的上升缓一些看看。

网友:
會不會是MODEL有問題

网友B(2018-05-02):
给电源加一个延时就好了

网友C(2022-08-05):
引用 网友B:
给电源加一个延时就好了

您好,请问怎么加延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怎么加延时呢?

瞬态仿真,加个delay

网友D(2023-03-07):
引用 网友B:
瞬态仿真,加个delay

他这是DC结果出不来,又不是跑tran,我现在看的就是dc状态,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你dc情况下电源加延时?

网友E(2023-08-19):
我做瞬态仿真时报这个错,跳过DC就可以了。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E:
我做瞬态仿真时报这个错,跳过DC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延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这是DC结果出不来,又不是跑tran,我现在看的就是dc状态,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你dc情况下电源加延时? ...

请问这个应该咋解决?我也是仿dc遇到了这个问题。放宽仿真精度的话有时候没error,有时候有error。电路check了都连好了。

网友(2024-05-10):
楼上请问我也选择了skipdc,但依然有这个错误,是还需要设置什么东西吗?

网友(2024-06-10):
我SAR ADC跑PVT遇到这个问题了,其他工艺角都没问题,就SS-40遇到了blowup,请问大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瞬态仿真时报这个错,跳过DC就可以了。

感谢,解决了!

网友(2025-03-08):
引用 网友E:
我做瞬态仿真时报这个错,跳过DC就可以了。

你好,这么设置可以仿真有什么说法吗?对结果有什么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