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wave5 做电源仿真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4-04-29):
1. 建立自己的电容模型库,添加新的电容模型必须是.s2p文件,这个文件除了官网下载,还有别的渠道获得吗?因为我们积累了一些我司常用电容的ESL、esr的数据,希望能有一个什么办法,比如有个工具输入这些信息就能得到这个电容的.s2p文件,不知道有没有?

2. 进行激励源仿真,输出的波形纵坐标是magnitude,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赶脚纵坐标应该是纹波电压幅度,求解

3. 进行谐振模式仿真,输出频率步长是软件自定的吗?比如,我设置开始频率为200M,截止频率为1G,mode为30。那么仿真结果可能就是200M、201M、202M、205M、、、30个点都是200多M,这个很麻烦,意味着200M~1G我需要分段仿真好几次才能实现

楼主:
肿么木有人回答啊,求解啊

网友:
1、自己建一个;
2、换服务器;
3、分析原理图;
4、把Local Part Numbers中的物料,选定后拖到左边的物料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立自己的电容模型库,添加步骤我知道,我是想问一下,添加新的电容模型必须是.s2p文件,这个文件除了官网下载,还有别的渠道获得吗?因为我们积累了一些我司常用电容的ESL、esr的数据,希望能有一个什么办法,比如有个工具输入这些信息就能得到这个电容的.s2p文件,不知道有没有?

感谢大侠关注,麻烦您帮我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好,还有两个问题,先谢谢您的关注!静候解答^_^.

1。进行激励源仿真,输出的波形纵坐标是magnitude,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赶脚纵坐标应该是纹波电压幅度,求解

2。进行谐振模式仿真,输出频率步长是软件自定的吗?比如,我设置开始频率为200M,截止频率为1G,mode为30。那么仿真结果可能就是200M、201M、202M、205M、、、30个点都是200多M,这个很麻烦,意味着200M~1G我需要分段仿真好几次才能实现

楼主:
谢谢大侠关注

1. 建立自己的电容模型库,添加步骤我知道,我是想问一下,添加新的电容模型必须是.s2p文件,这个文件除了官网下载,还有别的渠道获得吗?因为我们积累了一些我司常用电容的ESL、esr的数据,希望能有一个什么办法,比如有个工具输入这些信息就能得到这个电容的.s2p文件,不知道有没有?

2. 进行激励源仿真,输出的波形纵坐标是magnitude,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赶脚纵坐标应该是纹波电压幅度,求解

3. 进行谐振模式仿真,输出频率步长是软件自定的吗?比如,我设置开始频率为200M,截止频率为1G,mode为30。那么仿真结果可能就是200M、201M、202M、205M、、、30个点都是200多M,这个很麻烦,意味着200M~1G我需要分段仿真好几次才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建立自己的电容模型库,添加步骤我知道,我是想问一下,添加新的电容模型必须是.s2p文件,这个文件除了官网下载,还有别的渠道获得吗?因为我们积累了一些我司常用电容的ESL、esr的数据,希望能有一个什么办法,比如有个工具输入这些信息就能得到这个电容的.s2p文件,不知道有没有?

2. 进行激励源仿真,输出的波形纵坐标是magnitude,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赶脚纵坐标应该是纹波电压幅度,求解

3. 进行谐振模式仿真,输出频率步长是软件自定的吗?比如,我设置开始频率为200M,截止频率为1G,mode为30。那么仿真结果可能就是200M、201M、202M、205M、、、30个点都是200多M,这个很麻烦,意味着200M~1G我需要分段仿真好几次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