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量ADC功耗一般用电流的average还是RMS计算?新手,谢谢各位!

楼主(2014-04-29):
8bit 1KS/s 0.5v 超低功耗ADC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能达到1nW吗?然后想问下,测量ADC功耗一般用电流的average还是RMS计算?两种算法居然差两个数量级,新手,谢谢各位!

楼主:
没有人了解吗?

网友:
感觉应该是averag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也是用的average,但是后来有人说如果电流包含正反方向的就会少算。。。我觉得也是,就很犹豫

网友B(2019-08-26):
容性负载用average, 阻性负载用rms,至于为什么, 你自己先思考思考!!!!

网友C(2024-04-18):
引用 网友B:
容性负载用average, 阻性负载用rms,至于为什么, 你自己先思考思考!!!!

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呢?

容性负载会充放电,阻性负载有电流经过就会产热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