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uprem仿真IGBT的翻转后找不到表面exposed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2 initialize

initialize <100> phosphor=220resistiv

load in.f=out1 flip.y

implant phos dose=1e12 energy=120 tilt=0

Diffusion time=1200 temp=1225 weto2

load in.f=out.100 flip.y

$set field Oxide

Diffusion time=1200 temp=1225 weto2

*** Warning:  There is no exposed surface; no oxidationwill occur.

在mesh和initial以后,把器件翻转过来进行注入和扩散,会提示找不到表面,定义了boudary以后,这一步注入和扩散能正常进行了,但是接下来我要长场氧的工艺就又出现错误,求大牛指教啊!

$3 set field oxide

Diffusion time=30 temp=750 t.final=900 nitro

Time: current = 0         delta = 0.002     new = 0.002      Nodes: 17498

Time: current = 0.002     delta = 0.1469    new = 0.1489     Nodes: 17498

Time: current = 0.1489    delta = 10        new = 10.15      Nodes: 17498

Time: current = 10.15     delta = 10        new = 20.15      Nodes: 17498

Time: current = 20.15     delta = 9.851     new = 30         Nodes: 17498

Diffusion time=10 temp=900 f.n2=8 f.o2=2

*** Error:  triangle 34240 is flat

*** The remainder of the file will not be executed, ***

***    but it will be checked for correct syntax.   ***

-> Node   Location (um)

   17498   (              0,     10.9999999)

      82   (     0.50469047,     10.9999999)

       0   (              0,     10.9999999)

***   tri_geom called from geom

*** Fatal internal error

*     Error ID:  During geometry calculation

*     Program Version:  2010.3.0/K

*** Please report this error to Synopsys TCAD so we can correct it.  Please include

*     the Error ID and Program Version given above and a listing of any

*     preceding messages.  If possible, send a copy of the input file that

*     produced the error.  Thank you.

*** Execution terminated.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格有问题,所以会出现triangle的问题。

网友(2014-06-23):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TS4只能定义一面为曝光面(上下左右),而且整个程序过程中不能更改,因此翻转后曝光面不变。
建议:单独仿真背部,提取杂质分布。然后在MEDICI中直接定义掺杂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