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sim 安装 环境变量设置怎么弄得

楼主(2014-04-29):
我设置的bashrc环境变量是:
LD_LIBRARY_PATH="/sda8/Synopsys/Hsim/hsimplus/platform/linux/bin:"$LD_LIBRARY_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sda8/Synopsys/Hsim/hsim6.1dat:"$LM_LICENSE_FILE
export PATH="/sda8/Synopsys/Hsim/hsimplus/platform/linux/bin:/sda8/Synopsys/Hsim/hsimplus/bin:"$PATH
但是  source 。bashrc后hsim并没有安装上

这是什么原因    哎   搞不懂啊

网友:
你是安装完毕后设的环境变量吧,确认那个路径下有hsim可执行程序。然后再试你的bash路径加载的对不对

楼主:
恩   问题解决了   环境变量没错   是b shell 的source有问题    换成c shell  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