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lamp的作用?

楼主(2014-04-29):
power clamp主要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芯片面积较大时power clamp越多越好?power clamp是不是不仅仅在ESD时有用?没怎么理解透彻?

网友:
我记得是建立ESD通路的作用,别的也想知道。

网友A:
主要作用有两个:钳位和泄放ESD电流。
当然越多越好,关键是位置要放对。

网友:
就是保护esd的,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四周,每隔一段距离就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位置要放对?具体该怎么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四周放如果不加PAD有作用吗?比如只有一个power clamp有PAD,其他power clamp没有PAD,这样加效果应该不怎么好吧?一般ESD都是选择最短路径的哈。

网友C(2017-08-18):
有没有高手说说这个Clamp 怎样放是比较好的,如果IO到任意一组电源地的的电阻小于1欧姆,是否就不用加

网友:
好话题,同问,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7-10-26):
主要是用来ESD泻放用的,但放的位置需要均匀,才能达到更好的ESD泻放。

网友(2020-06-20):
要从全局ESD的角度来看,Power Clamp除了作为电源端的ESD保护器件之外,往往还是I/O端的ESD泄放通路。

网友(2020-12-16):
IO clamping 跟 core clamping可以放靠近嗎?

网友D:
区分IO power和CORE power的,从PAD打ESD时要优先经过clamp才能进入内部电路

网友(2021-05-20):
看看这个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of on-chip power-rail ESD clamp circuits without suffer.pdf

网友(2021-08-23):
谢谢,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E:
ESD的第一级保护电路放的要离pad近, 第二级保护电路也就是RC clamp电路要距离受保护的内部电路近.

网友(2022-06-30):
thx, it helps me a lot

网友(2022-08-09):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F:
PowerClamp是增加ESD泄放通路的,能提高ESD能力。
ESD出现的时候,需要找最弱的通路泄放大电流,如果PowerClamp放置的好的话,就能很好的提高ESD能力,保护芯片内部不被ESD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高手说说这个Clamp 怎样放是比较好的,如果IO到任意一组电源地的的电阻小于1欧姆,是否就不用加 ...

肯定加啊不加esd泄放去哪儿

网友(2023-05-09):
1、自身pin脚ESD泄放需要一个power clam,最好靠近pad放。
2、电源芯片电源引脚受到噪声干扰冲高,power clam钳位泄放电流,保护IC。
3、多电源IC最好每组power/ground有对应的power clam。
4、组成ESD保护环路,帮助其他pin泄放ESD,IO口泄放ESD等,除自身pad放一个外,建议IO附近多放,power线每1000u加一个。如果ESD res<1 ohm,一个足够。

网友(2023-09-09):
power clamp防止esd发生的,可以由此区分IO和CORE,最好的摆放是IO的先电流经过power clamp

网友(2023-11-20):
引用 网友D:
区分IO power和CORE power的,从PAD打ESD时要优先经过clamp才能进入内部电路

IO clamp和core clamp的区别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PowerClamp是增加ESD泄放通路的,能提高ESD能力。
ESD出现的时候,需要找最弱的通路泄放大电流,如果PowerC ...

clamp本身是一个低阻通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作用有两个:钳位和泄放ESD电流。
当然越多越好,关键是位置要放对。 ...

您好,请问clamp的钳位作用原理是啥

网友G:
有power clamp的存在,ESD来临时能量会顺着VDD和VSS电源线导入clamp(在clamp布置合理的情况下)而不进入内部电路(把内部打坏)。钳位是说把ESD“固定”到一定的变化范围内,否则也会伤害到内部器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高手说说这个Clamp 怎样放是比较好的,如果IO到任意一组电源地的的电阻小于1欧姆,是否就不用加 ...

一欧姆是什么design rule里面规定的吗?能否帮忙解惑,他这个电阻路径是算哪些位置?一欧姆又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D的第一级保护电路放的要离pad近, 第二级保护电路也就是RC clamp电路要距离受保护的内部电路近. ...

第二级ESD一般有另外的cell吧?clamp能算二级ESD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power clamp的存在,ESD来临时能量会顺着VDD和VSS电源线导入clamp(在clamp布置合理的情况下)而不进入内部 ...

请问前辈clamp的钳位原理是啥?能把VDDVSS之间电压钳制在什么范围?

网友:
ESD 有个所谓的设计窗口,ESD必须被钳位在窗口内,否则会引起ESD失效。至于具体钳位在什么值,跟具体的ESD器件和ESD电路有关系。以常用的二极管作为ESD器件为例,ESD泄放时我们一般都是利用其正向导通特性,二极管导通一般就在0.7V左右,这样钳位电压就在0.7左右,应该大于0.7V。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欧姆是什么design rule里面规定的吗?能否帮忙解惑,他这个电阻路径是算哪些位置?一欧姆又是怎么得出 ...

不是design rule。

其实这个1欧姆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提法

看被保护的器件的电特性、泄放通路的电特性、两者之间的电流大小这些因素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电阻情况,并且不仅仅是电阻情况,还有过电流能力要考虑

“一欧姆”看成一个规则,而不是一个1欧姆的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前辈clamp的钳位原理是啥?能把VDDVSS之间电压钳制在什么范围?

esd event是一个高频信号

clamp电路检测到esd信号,把通路打开,把电流放掉

钳位电压根据你的需求、器件特性来设计

网友H:
引用 网友I:
esd event是一个高频信号

clamp电路检测到esd信号,把通路打开,把电流放掉

钳位是指一旦ESD电流经过clamp,那clamp两侧电压就恒定是吗?VDD电压就固定住,不会因为ESD电流把VDD拉的很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钳位是指一旦ESD电流经过clamp,那clamp两侧电压就恒定是吗?VDD电压就固定住,不会因为ESD电流把VDD拉的 ...

ESD意味着VDD不上电时

钳位电压通常指的是这个pad看到的最高电压
随着电流走掉电压会下降

网友H:
引用 网友I:
ESD意味着VDD不上电时

钳位电压通常指的是这个pad看到的最高电压

比如HBM 2KV的情况下发生一个信号pad发生ESD,那实际上一般默认整条线上电流是1.3A,那次是clamp钳制的是哪个节点的电压呀?电压值怎么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如HBM 2KV的情况下发生一个信号pad发生ESD,那实际上一般默认整条线上电流是1.3A,那次是clamp钳制的是 ...

钳的是发生esd的pad处的电压,把它钳到一个不会破坏与之相接器件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如HBM 2KV的情况下发生一个信号pad发生ESD,那实际上一般默认整条线上电流是1.3A,那次是clamp钳制的是 ...

至于如何计算电压值,不外乎考虑寄生电阻、电流大小、泄放器件泄放esd电流(比如1.3A)时的电压

仿真、寄生电阻预估或者抽取、TLP数据,都是要用到的

网友(2024-10-09):
提供低阻电流泄放路径,用于保护内部器件的吧

网友:
感谢,收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