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防。窄脉冲经过一个与门输出一直为低。。

楼主(2014-04-29):
一个窄脉冲,经过一个与门(clock-gate cell)后,输出一直为低。。在sdf中这个与门的延时比较大。(因为要驱动好几个register。。)
有什么办法呢?
加sdf,后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大与门的驱动,增大窄脉冲宽度

网友:
减少与门的路径延迟差,最好是信号延对其,这样窄脉冲有可能过去,窄脉冲不能少于与门的最小死区时间,最有效的方法是扩大信号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