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write_stream出来的gds在icfb里面stream_in出现问题

楼主(2014-04-29):
用了下面的命令从icc里面到处gds文件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child_depth 99  -output_filling fill -output_outdated_fill  -output_pin {geometry} -keep_data_type -map_layer ./data/gds2OutLayer.map
write_stream -cells chip_finish_final  -lib_name 810_ch7  -format gds  ./output/810_ch.gds
然后用导出来的gds和tf文件用steam_in做成库,然后做完后的库找不到顶层模块

网友:
full layer gds不需要再进入icfb了吧, 直接做drc,lvs即可,
要修改啥在icc里面修改,不需要经过icfb,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昨天是我自己犯错误了,自己没有把cell的名字名为自己的顶层的名字,然后找不到cell。

full  layer是指加了选项-child_depth 99 吗?因为我在ICC里面修了DRC/LVS了,还剩下LVS的float,但是现在在icfb里面还是出现了很多DRC的错误。

网友(2015-12-28):
这样也能g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