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中关于clock tree 分频后generated clock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1、请问,源时钟clk1经过一个D触发器二分频,产生一个generated clock ——gclk1,在时钟树综合时,工具会自动balance源时钟和generated clock吗
2、在分频的 D触发器的clk端设置exclude pins,有什么效果呢

网友:
是exception pin吗?

网友:
1. 会banlance, 工具自动将分频触发器的时钟端设为non-stop pin

网友:
CTS 不会去insert buffer 但是为了修DRC会插入一些buffer
为了尽量降低Root pin到divider的insertion 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exclude_pins [get_pins FFD/CLK] ,ffd是二分频的触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默认分频触发器的时钟端为non-stop pin,这时候会balance源时钟域和二分频时钟域,但是设置了exclude pins之后,就不会balance这两个时钟域了是吗,那设置exclude 的意义何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balance两个时钟域会造成insertion delay较大,所以才用exclude pins不去balance吗

网友:
如果master clock 和 G clock 没有cross path 这样设置exclude pin
master clock 和G clock 就不会去balance , 在master clock上的 会少插入一些buffer for lower power

还有就是有一些count reg和 G reg 之间path ,会用skew group 或者设置成exclude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噢,就是在没有必要balance的地方设置,减少tree的长度

    谢谢指导

网友(2021-06-05):
在这种场合,用 exclude 和 ignore 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感觉不管用哪种方法,从 master clock 到 generated clock 都不会长 tree, 都会去 fix drv 。。。
从理论上讲,exclude pin 应该不会去 fix drv 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