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plot 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我在使用cadence仿真的时候,如果tran的时间设置比较长(比如仿真1秒),结果plot波形的时候只能画出前20ms左右的波形,后面的波形无法plot,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内存不够?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先step改大試看看,如ok,大概就是quota爆了,

网友:
你把simulation里面的东西先删除再跑就好了

网友:
绝对有份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服务器是8G内存。而且服务器只有我一个人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硬盘和内存都足够啊,这不科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确定硬盘容量没问题。

网友(2014-10-14):
具体的原因大致是由于手上的 Cadence DFII 的版本默认将仿真的 PSF 文件设为了 sst2 格式,因而在数据的支持上存在这一 bug。为此,需要将默认的psf 文件格式修改为 psfbin,即在启动 ADE 之前在 cadence 的 CIW 窗口键入:

envSetVal(“spectre.envOpts” “simOutputFormat” ‘string “psfbin”)

这样即可消除长时间瞬态仿真的数据问题。

上面的解决方法来源于: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forums/p/14387/25050.aspx

楼主(2017-05-10):
换了64位的IC614就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