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_ADE环境下提取网表失败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使用spectre仿真,奇怪的是,换了别人的账号就能正常netlist&run,我的账号就是不行,检查了几乎所有可能问题就是无解,主window显示unsuccessful...不写任何原因 ,或者netlist到100%后显示ERROR:closing logfile,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4-09-26):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如果解决了能不能告知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查si*.log文件。

网友:
try to kill your initial files .cshrc ..., use other account's initial file & .cshrc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