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wave仿真1000-BASE TXP/N眼图问题

楼主(2014-04-29):
用SIwave5.0提取1000-base中一对差分信号P1_TXP/N的S参数,然后用Designer8.0作眼图仿真,使用88E6185芯片的IBIS模型——e185.ibs,驱动端设为P1_TXP/N,终端设为PX_RXP/N。仿真结果如图片所示。
为什么眼睛的边沿会分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侠请问designer中如何看眼图,unit怎么设置?!!可否告知,谢谢!

网友(2014-06-12):
看图示transition和non-transition差别比较大 所以才会分离啊

网友:
是不是开了预加重呢

网友:
过冲严重,是否驱动能力太大了

网友:
看看你的驱动能力和EQ吧。具体的要分析你的情况才知道。

网友:
码形可能比较单调,需要复杂码元

网友(2014-07-21):
回复 楼主:
可以提供一下IBIS Model 嗎

网友:
这是一方面,而且信号有明显的overshoot和undershoot!可以关注下impedance,做个TDR测试。

网友:
1 检查整个链路的阻抗,看阻抗在哪里变化了 2激励的原因,由于阻抗不连续,0101变化和长0长1使得眼图分开 3 驱动能力设置好 4 看是否符合眼图模板

网友(2014-11-22):
回复 楼主:

   Reduce the skew between the main and de-emphasis

网友(2016-02-02):
请问大侠,在提取这个差分对的S参数是,其端口的negative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