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lvs时,calibre始终不能识别管子,总是报错

楼主(2014-04-29):
如图。是两个1:3的电流镜,为了保证对称性,把他们化成如下的版图,四个角上的是dummy管,可是这样在lvs 时始终报错,report里面列出的不匹配表明calibre没有把这四个管子认对,而是认成三个管子,为了验证,我在一个电路中只画四个管子仍然过不了LVS,只画一个电流镜(两个管子)也过不了,难道1:3的比例不能这样匹配吗

网友:
我猜是您width標示30um和layout畫的地方不一致, 要嘛figers要改成3,要嘛m=3,這樣才符合layout真正width的大小

网友:
看下lvs filter device的选项,可能过滤掉了,

网友:
首先检查连接,因为是奇数,dummy就比较尴尬,dummy device lvs也要查的,但是有option可以filter四端接一起的device。
就这个layout来说,看似花里胡哨,其实并不好
当然跟design也有关系,1:3都是奇数,可以做成2:6或4:12

网友:
你这左右两边是Dummy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lvs 报告看看,四角的管子接法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确实是dummy接的有问题,管子排列没有问题。

网友:
dummy没必要这么做的

网友:
楼上正解,不一定要产生MOS结构。这样画必须要用option把他filter掉。

网友:
貌似DUMMY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