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IP电容做LVS提示宽长参数没有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本人新接触一个工艺,正在熟悉LVS文件,今天做PIP电容的lvs时发现当电容的m值为1时LVS问题,当m值大于1时,run LVS总是会有property错误,如下图所示,有碰见过类似情况的高手不?

网友:
检查reduce语句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语句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这句话改为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NO就没问题,设为YES就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