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ICC中遇见的一个小问题,希望哪位海信的大侠帮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4-04-29):
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用ICC读入网表的时候提示如下错误:
使用的是smic18的库。纠结了好久也没有解决,希望哪位大神帮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把iopad 做为reference library,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谢谢版主大大关注小弟的问题,可是我已经添加进去了呀:
可是还是提示那些错误,麻烦版主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你是海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看到目录还不行,必须把io象stdcell一样加入design lib的reference library!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有解决呢?望大侠帮帮忙,都卡住好多天了,我不是海信的!谢谢关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IO有添加进去的话,应该就是网标出现问题了吧,如果网表语法错误,也会导致导不进去。

网友:
   check 一下 mw physical lib 这个cell 和 logic lib 有没有定义,2者必须都要include 进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回答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嘿嘿!谢谢您哈!记住你的ID 了,都帮我解决两个问题了!!再次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不客气,很开心你问题解决,大家都是互帮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