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DA输出单转差balun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上面是DA输出端balun的示意图:第二级的A端和B端是DA的单端输出V+和V-,第一级的C端是单转差后的DA差分输出VOUT。DA的满量程电流I是5mA,AVDD是2.5V,DVDD是1.2V。现在搞不清电阻R和输出电压幅值以及共模电压VCM的关系。

    当R是50欧时,VOUT幅值约为180mv,V+、V-幅值约为90mv,VCM差不多是330mv;当R是200欧时,VOUT幅值约为400mv,V+、V-幅值约为200mv,VCM还是330mv;当R是750欧时,VOUT幅值约为680mv,V+、V-幅值约为340mv,VCM还是330mv。都是用示波器测的。
    想请教一下VOUT、V+、V-的幅值、VCM的值与R、满量程电流I的关系是什么?balun用的mini circuits的T1-1T-KK81,下面是它的基本参数

    另外再请教一下,现在需要较大的DA输出电压幅值,如果这个R的值取得太大,会对这个balun的正常工作或是其它方面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吗?上图中有个50欧,是指从第一级看进去的等效阻抗是50欧吗?

网友(2015-03-25):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ADC的测试,需要用到T1-1T-KK81,讲单端信号转成差分信号。你有T1-1T-KK81的数据手册吗,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如果你有的话麻烦你发一份给我、、、谢谢了!!!

网友(2024-09-25):
感觉这是芯片应用中很常见也很重要的内容,不过好像论坛上关于此方面的讨论不懂。我最近也在看这方面的内容,对变压器的端口等效,50欧姆阻抗匹配,工作原理和传输信号过程中得注意事项都有疑惑,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