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换固态硬盘对SPICE仿真后看波形加载速度有没有提高?

楼主(2014-04-30):
每次都会有几十个大小500M左右的文件,都是不同容差下的波形文件,用SPICE EX打开感觉很慢, 想准备一个固态硬盘,专门来仿真,虽然多次读写对固态寿命有影响,我看固态保修都三年,买一个60G的固态应该都差不多了,大概300左右。用3年保修也划算。就是不知道这样能否提高波形打开速度。多谢啊。

网友:
应该有,Ram大也有效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IF use windows OS
因為 io 受限 windows OS ..
SATA  >> IDE

如果是 Linux  SATA HD 也比 IDE 快
但最快是 SCSI HD

waveform 多少 G byte ??  sandwork  1g 2G 都還能開, 但 > 5G
linux 開還是會等一段時間.

网友:
也不咋的!我两块SSD,之前想用HD存simulation,然后SSD的linux EDA打开~~突然发现HS存不了全部数据,估计就是HD和SSD硬盘读取数据不一致造成的。60G的SSD就别提整体仿真了,装个Win7都悬。

网友:
我自己是120G的SSD,cadence速度明显会快一些~~~但是数据量大了比较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好 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我在WIN7下面仿真的 软件是WIN的 HSPCIE2010
硬盘是SATA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用固态装系统,只是来仿真用, 不知道有没有大的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WIN7下面用HSPICE的仿真,没用过CANDENCE 那我在考虑下 弄一个SSD看下

网友:
速度快慢还取决于内存和CPU。SSD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速度,但是我感觉也没那么明显。还比不上你将Cadence升级到64bit的效果。

网友:
hspice 換快 I7 cpu 比較好

I7 >> AMD CPU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I5的CPU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用CANDENCE
我用的WIN下面的HSPICE
我不是想提高仿真速度
是想提高加载波形文件的速度。。。, 每次几十个容差波形 加载都要好半天

网友(2016-01-02):
楼主同感,一个瞬态波形加载就要老半天,急死人了,等高人出现,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