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多阈值电压设计的时候在apr的时候drc错误肿么解决

楼主(2014-04-30):
报错主要是mvp,mvn这些间距问题,这个问题要在哪一步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确认stdcell的lef文件中有mvp,mvn这两层的定义,检查里面规定的space是否符合drc规则。

网友:
加filler不就完了,

楼主:
问题就是加了filler也报错,我在想是不是place的时候也需要设置神马,但是place完后做verify 它不报错啊,大神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有,看了lef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就是加了filler也报错,我在想是不是place的时候也需要设置神马,但是place完后做verify 它不报错啊,大神求指点

网友:
set_left_right_filler_rule , 有的工艺(比较老的工艺) filler会造成vtnh ,vtph min spacing 问题,
还要加特定的filler才行, 比如2个hvtcell之间要加hvt filler等,

你是.13um工艺么,

网友:
版大,加filler解决的是nwell的drc报错吧。。。
如果nwell断开,在drc时会报错,这时通过添加filler可以消除这样的错误。
但是楼主问的是用来标识不同阈值电压的那两层间距的问题。对于不同阈值电压的cell,在drc时有规定,上下左右都不能靠太近。难道是我理解错了楼主的问题?
哈哈,闪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smic.13,用的arm track9的rvt和lv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现encounter里面没这个set_left_right的命令啊…

楼主:
求助啊啊啊啊

网友:
我说的是icc命令,

edi 不太清楚怎办, 要techlef 里面写好LVT /HVt implant min spacing/min width要求把,
setPlaceMode -honorImplantSpacing  true
setFillerMode -doDRC true -core { 所有hvt,lvt filler全写上) ,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不用filler1就没有问题了吧,好像EDI 有个checkFiller -reportGap 的命令

楼主:
求助啊啊啊啊啊

网友:
smic0.13我做过好多项目,同时用过hvt rvt  lvt,做完pr后做drc没有你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只是MVP、MVN这两层layer的间距错的话应该是假错,可以咨询下Foundry。